活塞杆长度怎么确定 ----请教

楼主(2008-04-19):
在设计液压缸时确定活塞杆长度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没办法回答??

网友B:
活塞杆长度的确定

活塞杆长度主要由行程决定,行程越大行程越长。
活塞杆长度=行程+行程余量+法兰长度(导向及密封所需的长度)+初始位置伸出量
 行程余量一般取20。
:loveliness: 法兰长度(导向及密封所需的长度)一般等于活塞杆直径,根据导向精度确定,可大可小。
:loveliness: 初始位置伸出量根据杆端连接要求确定,一般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你比较厉害

网友D:
活塞杆长度还应包括活塞的宽度、缓冲的长度。其具体尺寸需要结合油缸行程、密封长度、导向长度、活塞宽度、缓冲长度等尺寸,通过在设计过程中的绘制完成油缸装配图后,经过圆整后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2012-08-28):
有没有人用过活塞杆最大长度计算那个公式

网友:
活塞杆长度包括活塞的宽度及缓冲的长度,油缸行程、导向长度、外伸长度尺寸,通过在设计过程中的绘制完成油缸装配图后,经过圆整后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塞杆长度主要由行程决定,行程越大行程越长。
 活塞杆长度=行程+行程余量+法兰 ...

还要有稳定性校合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D:
活塞杆长度还应包括活塞的宽度、缓冲的长度。其具体尺寸需要结合油缸行程、密封长度、导向长度、活塞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