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世纪星数控车,进不了PLC编辑---请教

楼主(2008-04-19):
华中世纪星数控车,我进不了PLC编辑。怎么进去?怎么使用键盘?

网友:
华中世纪星数控车能进PLC编辑?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进行梯形图编辑

网友:
工输入密码才可以进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数控系统都可以进plc编程的,特别是低端的系统,我没有用过您说的这个系统,建议您看一下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