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细分是怎么算的!----请教

楼主(2008-04-19):
我们用的西门子的驱动换了,后来换了个驱动,但不知道怎么去调那步距角,因为我不知道步进电机的细分怎么算,有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的问题

非常简单,如果你用的是4毫米螺距的丝杠在X轴上就是8000细分,在Z 轴上就是4000细分。脉冲当量就是0.001MM。其余螺距的丝杠也是这样计算。就是X轴:螺距除以0.001再除以2
;Z轴就是螺距除以0.001

网友(2008-07-01):
如果系统设置里面有电子齿轮的话那么用这种算法的前题就是要把齿轮比例设成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