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状零件如何焊在两个环上---如图,请教

楼主(2008-04-19):
如题,片状零件和环都是不锈钢材质(304),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从您的图示结构来看,部件尺寸很小,不易焊接。
不妨考虑以下方案:
1、从设计角度考虑,在环状零件上开槽口,从环外侧焊接筋板;
2、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小号焊枪,药芯焊丝焊接 。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若是将环开槽的话,以我厂焊工的水平可能会焊成麻花的,另与这个零件还一个零件在中间的槽中相配合,所以还是有一定精度的。再请坛上高手出出手。

网友:
钎 焊 可 以 搞 定

楼主:
是用那种钎料的钎 焊 ,能否讲一下具体实施的工艺,这零件是用于食品行业的,可不许钎料有毒哦.

网友:
看你的图片,应该不是受力的工件,可以用氩氟焊试试

网友:
可以用镍基,也可用银基.
应用镍基的可以用真空炉和保护气氛连续炉,看你的产量.另外国外也有用火焰焊接.
现在供应商焊料都要通过ROoS(RoSH)的.

网友:
你这个钎焊应很简单,相比一下航空发动机叶片,

网友:
大概工艺
1:清洗
2:在工装夹具上放置好
3:氩弧或激光点焊,定位
4:涂点焊料
5:放在炉中焊接

网友:
如此看来,王兵大侠的工艺可操作性不错!

楼主:
谢谢王兵大侠的指教,以前对钎焊不了解,

网友:
加焊铂,用点焊机(或称碰焊机)

网友(2008-06-09):
能不能精铸成形呢?图片太小看不到完整尺寸,下载舍不得钱(我很穷的说)

网友:
钎焊强度低,如果要求不高可以
要获得很好的强度和焊接质量,建议用电阻焊,与12楼说的类似,应该算是凸焊,每个页片与环的联接处预先制成凸点,然后在专门的焊接工装上用凸焊机焊接,一次通电焊接单个片与两个环间的接点.然后逐片旋转即可焊完.
量小作个焊接工装即可,量大做自动专机

网友:
王兵大侠请介绍一下,点焊成型,钎焊溶接的钎焊料的名称,价格?从那买?谢谢!email:flash405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