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4-19):
我要买一台小型精密车床,一种是变频电机主轴,一种是伺服电机主轴,价格差很多(一个16.8万,一个24万,在同样的配置下价格会差这么多吗?),为什么。我要 实现自动攻丝,应选用哪一种?

网友:
关于你的问题

伺服电机主轴和变频电机主轴相差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的话不用选择伺服电机主轴。变频主轴同样完成你的加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