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机为什么偏爱四极电机而少用二极电机

楼主(2008-04-19):
有些困惑,当然减速就不用说了,一些增速的场合也是如此,选二极电机明显可使增速机构小一些啊。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力矩不一样啊!同样功率两相的比三相的力矩要小。我就做过个蠢事,花钱买了个两相电机去换三相电机,装上去才发现力矩不够,齿轮箱根本带不起来。

网友:
晕,极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啊,极数越大,转速越慢,力矩越小啊,
但和楼上那位大哥说的不一样,相数就有单相和3相,如果是2相的话,电动机就要发热烧包,因为缺相啊,

网友:
一般选用两极电机是和工作机械配套使用通过联轴器对接,如果和调速及齿轮箱等连接选用其它的电机

网友(2008-06-13):
楼上说的有道理根据使用的情况 而定

联轴器的方式动力直接输出  变速箱方式 要求电机在一定的力矩范围(特别是小变大)内必须适应 不然就胜任不了   所以根据需要来 选用

网友:
在增速的场合下选用四极电机显然是不合理。除非是利用现有的四极电机及高速比的减速器。

网友:
有偏爱么?

网友(2010-02-02):
主要看速度和转矩的需要

网友(2010-04-26):
1、四极电机价格高 2、四极电机转矩大 3、四极电机在属于最常见电机,两级电机虽然也常见,但是很多地方都不选。其实在力矩要求不大的情况下,二级电机是蛮划算的!
级数和相数不是一回事!

网友:
4极电机“相对”于2极电机扭矩比较大。特别是带负载起动时更明显。面且耐用度来说要比2极的耐用。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四极电机转速和力矩相较二极电机,应该和拖动的机械设备适应性较好(至少可减少一级减速),四极电机结构本身也二极电机科学和优越,所以一般情况下,选四极电机也算优化设计吧。

网友:
都是很普通的 选择就看你地了

网友(2011-02-18):
从电动机的故障率和使用维护量角度分析,即使是提速系统也应该偏爱使用4极电动机,特别是伴随生产长期运行的电动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2极电动机对轴承、负荷平衡度等因素的要求都较高。您观察一下,目前新上线的设备的电动机基本都在4极以上。您再体会或回顾一下,生产实际中的故障率,2极电动机比4极电动机是不是要高出若干倍?不仅增加了维修量,提高了维修成本,而且对生产正常运行构成威胁或隐患。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很有道理

网友(2012-01-08):
2极电机在启动的时候力矩小啊,4极的比2极的大,启动风机2极当然可以。

网友(2012-02-09):
这就好比你上楼梯,四个台阶一上,两个台阶一上,1个台阶一上,四个台阶一步完成太费力,而且不稳;一个台阶以上没事或者有重物可以这么走。一般走得急的话大多人还是选择2个台阶一上,这样还算比较稳,不是很费力,速度也可以。理解一下吧

网友:
力矩不够,两相只能用于力矩非常小的地方

网友:
2级比4级电机波动大,不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