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轴承载能力---求助

楼主(2008-04-19):
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前辈,长度为1800mm的直径120mm的支撑轴,材质45#钢,两端用UCP318代座轴承支撑,能否承载12吨工件?如不能,轴径增加到多少?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有计算公式,我也是初学者,帮你顶一下

网友:
结构不清楚,说的再详细点,就一根单轴上放12吨的东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是外径1200mm左右,内孔300左右,长1500的铸铁件。想用一根轴将它支撑起来修磨。

网友:
3点支撑,2端加中间一点,不需要使用长轴。

网友(2013-09-20):
用材料力学中的知识,将工件当成集中载荷,集中在中点,然后根据静载荷F/A来算,A是截面面积

网友:
算的不知道对错,还是得请大师来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