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的修复与磨刀---请教

楼主(2008-04-19):
怎样修复砂轮,我一般都是用金刚石修复,可是每次修完就很难磨动了,有时刀刃还出现蹦了的状况但是不明显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修整砂轮都是用金刚石的

网友:
先粗磨好了再修研砂轮

网友:
不会吧,可能是你的砂轮机有问题,震动很大吧

网友:
修砂轮也很讲究的,如果高目数的砂轮用金刚石砂轮修得太慢,砂轮的粗糙度就会降低很多,但只适合精磨少余量磨削,磨削量一大,太精细的砂轮会立即积屑,磨不动东西了。

网友A:
磨工基本知识,请参阅《磨工手册》
砂轮修整器严重磨损了!~

网友:
不是砂轮修整器有问题,他是磨不动,不是磨不好。如果是240号的砂轮,修整时切削速度过慢,会将砂轮表面修得很细很细,加工余量0.01`0.02时保0.00x的精度当然好用,但如果修整得过细的砂轮稍微切削量大点,0.03~0.05吧,砂轮会立即积屑磨不动了。

  还有楼主用什么目数和材质的砂轮都没说,不好下定论啊

引用 网友A:
磨工基本知识,请参阅《磨工手册》
砂轮修整器严重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