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在主轴与卡盘连接的地方向外甩油---请教

楼主(2008-04-19):
我的车床在主轴与卡盘连接的地方,向外甩油怎么回事啊!怎样解决?

网友:
你好,请问是什么车床?一般向外甩油是车床主轴的密封圈出了问题。

楼主:
cq6140大连产的

网友:
参考:
1、卡盘端主轴盖板处回油孔堵塞;
2、分油器一些油道堵塞,主轴轴承供油量增大,回油来不及。

网友(2008-05-21):
是回油缸的密封圈坏了,拆下来换个密封圈就OK.要不换回转油缸!

网友:
注意回油孔回油

网友(2008-10-11):
一般向外甩油是车床主轴的密封圈出了问题。

网友(2009-03-03):
嗯多是回油问题

网友:
我的CW6140也甩油求教?

网友:
油粘度过高

网友:
供油过大 ,回油吼是否装反.

网友:
4楼、5楼分析的对,我的床子去年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5-12):
回油不顺,更换油封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你车床是数车还是普车,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