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和普机加工相比,工序上的优势---请教

楼主(2008-04-11):
我想知道在工序上有什么最大优势?是可以尽量少的装夹还是装夹精度高所以不用反复对刀?谢谢
另外,如果一个零件有很多工序的话,能否在几台机床上分布完成,这样就不用换装夹了,还是一般夹具设计的好
的话都能在一台机床一次装夹中完成?谢谢

楼主: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到底有什么区别?---请教

请问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否立式加工中心就是数控铣,而只有卧式的能车零件呢?谢谢

网友:
加工中心的定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带刀库的数控铣床
不过现在一般的数控铣都能带一定数量的刀具,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到底有什么区别?---请教
主要区别其实字面上已有说明了,加工中心一般至少能完成铣,钻,攻丝和搪孔等工序,要完成这些工序一般自然就少不了刀库,
数控铣床一般就只能完成铣削一道工序,不过现在数控铣也能完成上面说的各种工序,
好像现在进口报关的时候就是看有没有刀库来区分加工中心和数控铣的,这也为很多小人偷税制造机会.因为这样一分关税差别很大

网友: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最大的区别就是加工中心有自动交换刀具的能力,在一次装夹中通过自动换刀能完成转,塘绞攻丝切槽等多中加工功能

网友:
刀库,主轴等重要部件都不一样。一句话很难概括的。

网友:
与你直接有关的就是同样的零件,数控铣可能需要多次换刀,不是自动的,呵呵 你就慢慢受折磨吧

网友:
镗铣加工中心就是带刀库的数控铣床。
数控铣床就是不带刀库的加工中心。
加工中心分镗铣加工中心和车铣加工中心。
镗铣加工中心分立式、卧式加工中心。
车铣加工中心也分立式、卧式。

网友:
其实加工中心是指带有刀库,能够自动换刀,还有就是主轴带有准停功能,而数控铣是不带这些功能的,这是以前对这两种设备的分类,但现在数控铣好象也有准停功能了.

网友:
其实他们关键区别在有无刀库及自动换刀功能

网友:
对的,关键就在于刀库的最大区别

网友:
数控的话可以高效率生产产品,对于单一的少批量的就不如谱车了。
如过遇见了大工件加工的话就不如谱车了,数空车的装夹有限,大众的数空都是小的很短遇见大轴还的靠扑车

网友:
但我开的数控落地镗铣是南斯拉夫生产的,系统那是西门子840D的带铣头(瑞士生产)也带精准停车,可我在使用的时候精准停总是报警,SP静止误差报警,这是为什么那,这个报警复位不了只有将NC从新启动才能恢复正常,我试过将精准停车的误差调大一点,但效果还是不尽人意,求助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数控机床对刀不用反复,这是没错,不过也要注意磨耗;当然更换钻头或者铣刀还是重新对刀的!
至于加工工序,这是个工艺问题!要看单件还是批量?对于单件现在的数控车铣中心,可以做到一次成形。批量最好用专用夹具,分机种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2008-12-06):
加工中心的定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带刀库的数控铣床
不过现在一般的数控铣都能带一定数量的刀具,感觉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