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能车削零件吗?只有卧式的能车吗?

楼主(2008-04-19):
加工中心能车削零件吗?只有卧式的能车吗?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要当做车床用,也只能干一些小零件.本人试过,

网友:
可以,用成型刀!

网友:
可以做车床,而且相当不错,当然要看你加工什么工件,如果你的加工中心可以装U轴的话,那你切削螺纹,车锥度,车内外圆,包括割槽都可以,还可以加工球窝,我们公司就生产这样的加工中心.

网友:
可以吧

加工中心应该是可以的,可以用旋风铣加工螺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