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数控车床都能自动换刀吗?

楼主(2008-04-19):
所有的数控车床都能自动换刀么?谢谢!

网友:
未知啊,我见过的十几款都能换

网友:
只要有换刀机构, 应当都能自动控制

网友:
车床一般有转塔式和排刀式的结构换刀

网友(2008-11-23):
不一定   这要取决于你的数控机床

网友:
不一定,根据情况

网友:
不一定   取决于你的数控机床

网友(2011-10-19):
数控车床都能自动换刀

网友:
数控车床应该都是自动换刀的吧

网友(2011-11-18):
没见过不能换刀的!除非你有特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