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分哪几种类型?

楼主(2008-04-19):
加工中心刀库分哪几种类型?
有一种可以装14或21把刀的,在主轴上方像个台钟的表面一样的,是什么刀库?谢谢

网友A:

加工中心刀库分哪几种类型?
刀库分为斗笠式,刀臂式,还有一种就时你说的那种叫夹臂式刀库,这是按换刀方式分的.

网友:
大型mc是链式刀库,可安一百多把刀甚至更多。

网友:
刀臂式和斗笠式
你说的是刀臂式

网友:
一般有圆盘式,链接式,转塔式

网友(2012-12-04):
还有落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刀库分哪几种类型?
刀库分为斗笠式,刀臂式,还有一种就时你说的那种叫夹臂式刀库,这是按换刀方式分 ...

主轴方向的不是斗笠式的吗

网友(2013-10-16):
刀库是实现加工中心机床刀具储备及主轴刀具自动交换的重要功能部件,其储备能力(刀库容量、刀柄型号、刀具尺寸、质量、选刀速度)和换刀性能(换刀速度、动态性能、可能性)等是影响主机水平性能的重要标志。
按刀具储备刀库结构的不同,刀库分为:斗笠式刀库(DL)、圆盘式刀库(YP)、链式刀库(LS)及货架式刀库(HJ)等。第一主参数为刀柄号(BT、JT、CAT、HSK等):第二主参数是刀具数量。
斗笠式刀库是圆盘式刀库的一种简单形式,无换刀机械手,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用于立式主轴的换刀。刀柄在刀盘上直立安放,刀夹固定刀柄的锥柄部分,无刀套。换刀时,刀库水平移动(或主轴移动)使刀具中心与主轴中心同一条线上时,主轴上下移动,实现拔刀和插刀,选刀动作占用换刀时间,故斗笠式刀库换刀时间长。
圆盘刀库由圆型刀盘的刀套安装刀柄,刀具交换时,由换刀机械手动作进行刀具的拔插及交换,刀盘旋转分度时间不占用换刀时间,故有较高的换刀速度,受刀盘大小和转动惯量的限制,刀具数量一般在30T以下。
链式刀库由链节将刀套连接到一起,链环按矩形或折返式分布储存刀具,结构紧凑,刀库容量大。为实现换刀动作,链式刀库的主轴与刀库刀套间的刀具交换有两种类型:换刀机构位置不变,刀套固定或移动,实现换刀。前者结构简单,后者对主机不同的布局有更高的适应性。一般链式刀库有40T-120T等不同的容量。
货架式刀库容量更大,适用于刀具中心。换刀时,由桁架式机械手实现换刀站上刀具与货架中心存放,再由换刀机械手实现换刀站、刀具与主轴中心刀具的交换
更多文章请登录  http://www.tzchcnc.com/new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