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勾槽?---请教

楼主(2008-04-19):
有一工件外径φ60长80内孔φ20,要求在工件40处勾一内槽为5*φ40。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用镗孔刀伸进去挖槽,可以吗?

网友:
什么材料的???

如果是普通材料的产品,可以有内孔槽刀,转速低点,孔小可以有白钢刀,不耐用,用黑皮的!!!!!

楼主:
不行啊,那个孔小啊,刀都放不进去.

网友A:
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材料吗?这个工件我今天在车间特地试了,用内孔切槽刀,当然由于受孔径教小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用细刀杆,这样刀具的刚性就不好,所以必须减小走刀量,否则很容易打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材料吗?这个工件我今天在车间特地试了,用内孔切槽刀,当然由于受孔径教小的限制,所以我们必须用细刀杆,这样刀具的刚性就不好,所以必须减小走刀量,否则很容易打刀的。

是A3料,不过我就觉得比较难做啦

网友B:
用9.5粗的刀杆,刀片伸出10.4,就是19.9了,刀具前角大一点,后角小一点,防震是关键。

问一下,那么深的槽,你能检测吗?做什么用的?
急盼回复!

网友:
用锯片刀,应该很容易。

网友:
锯片刀,排屑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5粗的刀杆,刀片伸出10.4,就是19.9了,刀具前角大一点,后角小一点,防震是关键。

问一下,那么深的槽,你能检测吗?做什么用的?
急盼回复!
你的方法可以,我是做好后线割开两件的。

网友:
靠,刀杆直径9.5毫米,刀片伸出刀杆之外10.4毫米??真亏你想得出来,上面有个8毫米刀杆伸出4毫米的,这里有个9.5毫米刀杆伸出10.4毫米的,神人啊!

   还有检测很容易,如果你有工艺可以保证稳定批量生产,生产一段时间定期剖开一个测量一下抽检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用9.5粗的刀杆,刀片伸出10.4,就是19.9了,刀具前角大一点,后角小一点,防震是关键。

问一下,那么深的槽,你能检测吗?做什么用的?
急盼回复!

网友:
其实你说的这把刀具也太想当然了,我换个车削方法吧:

1:一把直径10MM的93度内孔可转位内孔车刀,伸出夹持位30MM左右。以一刀2毫米余量在38内孔处车到40MM,这是轴向车削,刀具处于最大强度的切削方式。如果你可以找到稳定(要求低到不发生震刀足已)切削参数,接下来下一个测试

2:同样方式用这把车刀,以2mm端面余量从3x MM内孔往4x MM外圆车削平端面,能车出来我算你狠!!此时刀具处于最低强度的切削方式,切完一个工件都没震过刀,俺算服了你。

3:最后你也没办法试了,你自己想象一下,一把刀杆9.5MM,刀尖宽度2MM(刀身避空怎么也只剩下1.6吧?),刀尖距离刀杆10MM,以最恶劣的径向切削方式切内槽。有没有可能??

引用 网友B:
用9.5粗的刀杆,刀片伸出10.4,就是19.9了,刀具前角大一点,后角小一点,防震是关键。

问一下,那么深的槽,你能检测吗?做什么用的?
急盼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好后线割开两件的?工件是否有特殊尺寸要求?先切割后加工不可行吗?

网友D:
这个加工不难的,我到车间问过工人,他们都有这种车刀。我看过了很扁的那种,好像是白钢的

网友:
能把车刀发张照片上来我见识见识吗??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工不难的,我到车间问过工人,他们都有这种车刀。我看过了很扁的那种,好像是白钢的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过“有一工件外径φ60长80内孔φ20,要求在工件40处勾一内槽为5*φ40”的意思是:

内孔20mm,单边切深10mm,槽宽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