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普通冲床按照冲次怎么报价?

楼主(2008-04-19):
钣金件普通冲床按照冲次怎么报价,谁能举个大概的例子?谢谢
我听说是0。8元左右一冲,是吗

网友(2008-09-05):
浪涛

Stamping 10T/hit                                0.1
Stamping 16T/hit                                0.15
Stamping 25T/hit                                0.15
Stamping 40T/hit                                0.15
Stamping 63T/hit                                0.15
Stamping 110T/hit                                0.25
Stamping 160T/hit                                0.35
Stamping 200T/hit                                0.45
Stamping 250T/hit                                0.8
Stamping 400T/hit                                1.4

网友:
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看量多少和模具成本而定,2楼朋友所报的是大批量的,如果模具成本高,量少就不是这样报了

网友:
还跟批量关系很大

网友(2008-11-17):
钣金件的价格主要跟材料费有关,单纯地讲每冲次是不行的,如果一块大板上冲一个孔和冲一千个孔单个孔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样呢,

网友:
如果只冲一个孔你这个价那就要亏了,如果冲上百个你有可能在杀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