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换挡杆将来会用按键取代?---讨论

楼主(2008-04-20):
我想大家应该对汽车除引擎外的其它地方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吧,所以请大家讨论一下:在未来,汽车的P、R、N、D等挡位是不是会用按键取代换挡杆?

网友:
这个创意好极了!自动档比较烧油厉害。加入自动档这个毛病没有了的话,按键汽车可能就没有多大优势了吧。按键比挂挡操作实在方便多了。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探讨。

网友A:
按健取代很有创意
可有时遥杆式会比按健更使用方便
在汽车行业目前用无极变速。自动档变速。手挂档
现在的成本造价与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可能会是无极变速箱,目前也需要遥杆式挂档使用

以后遥杆式操作加上按健可能更会理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健取代很有创意
可有时遥杆式会比按健更使用方便
在汽车行业目前用无极变速。自动档变速。手挂档
现在的成本造价与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可能会是无极变速箱,目前也需要遥杆式挂档使用

以后遥杆式操 ...

先谢谢诸位的回答。汽车的P、R、N、D等挡用按键取代后,那么用方向盘后面的拨挡杆左减右加的方式来进行D1、D2、D3等这些挡的转换

网友:
或许在将来还是会有按键取代汽车换档杆,不过我还是习惯手挂档的,自动档的油耗太厉害了。

网友:
呵呵,楼主的想法很不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只是少了挂档的动作,是不是开车就少了些驾驭的乐趣呢

网友:
这种车有呀,按键做在方向盘上的。

网友:
还是喜欢那种操控感~~~
速度上来以后,踩下离合挂下档
封下油门就飙出去了,怎一个爽字了得
估计我的这种想法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
如果手动挡变成按键,那电气控制可靠性能达标吗?
机械控制永远都是可靠的,除非传动链断了

网友:
我觉得,仅以现在的技术,按键换档应该已经不是难题。
更改操作方式,还有习惯和方便性等问题。
比较典型的现象,可以参照手机的发展。大家估计还有印象,手机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就是越做越小。
但是,现在市面上真正主流的,并不是那些特别小的手机。因为操作上不方便。

所以按键的问题,应该不是技术的,而是需要实际应用验证一下实用性。好的话,无疑,会很快推广开。不好,估计也会由于其某些特点,被保留在特定用途的汽车上

网友:
以后汽车是电驱动的话 就不用换档了 因为电动机不需要变速器

网友:
现在电传操控技术在飞机上己经在大量采用了。汽车也有概念车。

网友:
以后的方向基本为电脑自动提速了,
只要一个按键即可

网友:
能研制出来用意念来换挡的车就好了

网友:
中国人就这毛病讲着讲着就讲到歪道上去了哈哈

网友:
F1好像是按键操作吧。。。。

网友:
重型汽车和工程机械的换档手柄是按键的

重型汽车和工程机械的换档手柄采用按键方式。换档手柄为三位,前推为前进挡,后拉为后退挡,中位空档。在杆头面板上有三个或四个按键,升挡键,降挡键,强制加载键。按键手柄通常用于工程机械动力换档变速箱的电液比例换档系统,通过电子微处理器换档控制器对变速箱实现换档操作。与普通汽车操作不同的是,发动机油门是随变速档位自动控制的。按升挡/加档键后,发动机油门自动升至一定转速,车速相应增加。按降挡/减挡键,发动机油门驱动器行程减少,发动机转速降低,车速随之降低。如果上坡或超车加速,则按下强制加载键,发动机油门驱动器行程自动增加,同时自动实施减挡加速,以满足瞬间的功率增加。

网友:
这个想法我觉得很新颖,而且我认为一定会实现的。粗略的分析自动换档原理和电子设备相配合解决这道题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2008-05-24):
应该不算新想法了,改变一个结构很简单,但要改变习惯和传统就难了.

网友:
重型汽车和工程机械的换档手柄

在小松的推土机上看到类似的手柄,是用于变速箱换档的,手柄推拉为行走的前进,后退,手柄的上面有四个按键,上下为加档、减挡,左边为强制减挡键,右边是喇叭,仪表盘上有个LCD视窗,显示档位状态。开国产推土机是一档有冲击,后续加减挡有点跟不上,速度有明显停顿。小松推土机实施换档时,一档离合器结合非常稳,无冲击,后续挡位又快又稳无冲击,原理与楼主说的类似,不知楼主的方案用在什么机械上?在国内是否有实例?

网友(2009-10-26):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摇杆控制和按钮控制将并存。

网友:
用按键会不会容易无操作啊??、

网友(2009-12-03):
F1赛车上应该是按键和手柄操作的吧,要是手动换挡那可太危险喽。。

玩游戏赛车也是这样的。

网友:
恩,还是喜欢挂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