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在制造时怎么安装的?

楼主(2008-04-20):
深沟球轴承在制造工厂里是怎样将滚珠装进内外圈里面去的?没见过钢珠直径比内外圈间隙大那么多,怎样装进去又能不伤到呢?想不通

网友:
先将滚珠放进去,然后装轴承架

楼主: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这个原来讨论过了,来这里看: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437&extra=&page=2

网友(2008-06-23):
两个环叠放在一起,内环和外环不同心,在最宽的那边就可以放入钢珠了,放进去后把钢珠均匀分布就卡住内环了。

网友:
方最后一个钢珠时,用适当的力压轴承外圈。就可吧最后一个钢珠放进去了。

网友(2009-08-30):
见识了,正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