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上做标记

楼主(2008-04-20):
小弟做实验时有一些钢片,想在上面做上标记,最好有字母数字,请问什么机器最好,最便宜,在哪买

网友:
可以选用喷印设备,就象喷墨打印机一样往钢板上喷字。内容可以根据自己要求在程序中设定。根据所喷液体的类型可以分为油性的和水性的两种。国内外有许多厂家有类似产品,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附件为热轧钢卷上喷号用的喷印设备,为进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