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花键轴滚铣加工的详细工艺流程,求助

楼主(2008-04-20):
谁知道双头花键轴滚铣加工的详细工艺流程吗
要很详细的 PS;我是初学者

网友:
2头顶针,先加工好一头的花键.
做个带内花键的夹具,一头顶,一头加工好的花键配到内花键.滚另一头.
我现在的2头花键轴就是这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
感谢LS,2个花键同时加工的工艺有没有?

网友:
RE:双头花键轴滚铣加工的详细工艺流程

滚花键时需要两顶装夹,也就是一头装上鸡心夹,旋转的主轴通过拨盘带动鸡心夹,另一端用装在尾座上的死顶尖顶着,这样工件和主轴一起旋转,滚刀也旋转,同时自动进给,这样就能滚出花键。也就是说,因为两顶的装夹方式已经决定了一次只能滚出一头花键啊。

网友(2008-07-13):
依据你的设备,可留工艺卡头,一次装卡,滚齿。去卡头。

网友(2012-06-26):
3.2加工顺序的划分
车端面打中心孔---车外圆---车螺纹---铣花键槽---磨削
        1. 加工工序的划分
1)加工基准面
从图可知,先以两端面为起始工序进行加工这样就可以为后续工序的加工提供经基准。
        2)划分加工阶段
        该零件的加工质量要求较高,因此加工阶段划分为: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磨削四个阶段。
        3)次要表面可穿插在各阶段间进行加工
        在加工各轴段肩时,把它放在精加工前,半精加工后,这样能使加工阶段更加明显。
        2. 热处理工序的划分
        由于材料是40Cr,进行加工工件容易变形,为了提高它的加工性能,在加工锻造该零件前,要进行正火;由于该零件的花键加工精度高,使它的耐磨性高,因此要进行局部淬火。
3.3定位基准选择
        (1)选择精基准:以两中心孔为精基准,采用两顶装夹定位,便于位置精度的保证,为后续加工提供精基准。
        (2)选择粗基准:以外圆柱面为粗基准。
3.4加工阶段的划分说明
粗加工阶段是车外圆,打中心孔。
半精加工车外圆各段。
精加工倒角,车螺纹。
光整加工,磨外圆、磨花键。
3.5主要加工工序
5          下料
10         热处理
15车       夹外圆,粗车左端面,打中心孔
20车       夹外圆,粗车右端面,打中心孔
25粗车     粗车左端外圆各段
30粗车     粗车右端外圆各段及切退刀槽
35半精车   左端外圆各段及倒角
40半精车   车右端外圆各段及倒角
43车       车螺纹
45铣       粗铣花键
50铣       铣键槽
60磨       磨各轴段外圆
65磨       磨花键
70清理     去毛刺
75检验
80入库
4工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