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十字气动滑台,哪里有卖?

楼主(2008-04-20):
求助:需要一种十字气动滑台,哪里有卖的吗?

要求:
1、行程X轴300,Y轴300,
2、可以手动转动推动工作台运动,
3、可气动推动工作台运动,
4、基本外形类似机床十字工作台。

可参考附图,只是单向变为双向。

网友:
好像重三应该有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吧,多得很。
只是由于适用场合不同,像图示那种结构和大台面的恐怕难找。

网友:
目前市场上没有这类固定产品,我们都是根据负载和工作台面的要求,自己设计!
按非标产品到外面买很贵的!
建议你自己做一个,很简单!

网友(2012-02-03):
丝杠去掉,下面换成气缸不就行了,

网友(2014-10-10):
我也想要气动滑台,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