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同步带发生断裂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8-04-21):
数控车的主轴转速编码器的同步带如果在主轴旋转时发生断裂,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浪子8网友好!
.
主轴转速编码器的作用:是时实检测主轴的转速数据,并将这个转速数据反馈给计算机,
计算机将这个数据与给定参数进行比对,快了减速,慢了加速,以使主轴的转速始终控制
在序先给定的转速内。
.
当,数控车的主轴与连接转速编码器的同步带如果在主轴旋转时发生断裂,转速编码器就
要逐渐慢下来,直到最后停止。
.
在这一过程中,计算机先是发现“转速编码器”开始慢下来,马上就会向“数控车的主轴”发出
加速信号。
.
但,当发现已经发出加速信号后,“转速编码器”还在继续的慢下去,就会判断“转速编码器”
发生故障,就会发出让“数控车的主轴”停车信号。
.
syw  080421---01.56

网友:
呵呵,明白人就是有魅力!

网友:
佩服开门造车,解释得既有原理又有实际故障形态.自叹不如,学习了

网友:
主轴转速编码器在功率满足的条件 下主要是对螺纹起限制保护
控制螺纹.还有恒线速度
一般加工,断了没有任何影响,我们以前新机床实验跑车.开始都不装,出厂前才测试.

楼主:
我原还以为如果同步带断裂了,没有了转速反馈信号,会造成飞车呢。
看了各位高人的解答,就放心了,
数控车上的同步带有些裂纹,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还以为如果同步带断裂了,没有了转速反馈信号,会造成飞车呢。
看了各位高人的解答,就放心了,
数控车上的同步带有些裂纹,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楼主,此编码器是用来反馈直流电机的转速数据的吗?如果不是,此编码器是安装在哪个部位?
因为直流电机是采用闭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编码器是用来反馈直流电机的转速数据的吗?如果不是,此编码器是安装在哪个部位?
因为直流电机是采用闭环控制的。

是靠同步带连在主轴上呀

网友(2008-10-28):
旋转编码器,我认为都是装在电机上的,检测转子转速,

机床主轴的检测还真不知道,是单独用同步带连接的编码器吗,其它机床主轴也都是这样的吗?和电机的编码器怎么配合使用的呢?

希望高人继续聊聊

网友(2015-11-25):
5楼和2楼哪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