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发热怎么办?

楼主(2008-04-21):
我公司生产的雕铣机主轴转速一般都在18000RPM以上,使用电主轴,也有加主轴强求制油冷机,但客户经常反映主轴还是发热太快,一直都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

水冷行吗

网友:

电主轴质量太差吧

网友:

是不是油冷单元制冷效果下降了呀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发动机防冻液做制冷剂?
你既然用过油冷,冷却管路一定是有了。
很多加工中心及磨床上都用发动机防冻液给主轴制冷(30-50%,配工业纯水)。

网友:

怎么会没有办法解决??降低主轴转速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既然你生产的东西不能达到这个速度,你非要在这个速度上运行,问怎么解决不是很奇怪吗?? 主轴的极限转速不是主轴可以转多块,就可以标称多少转的,我记得应该是以最大转速空载运行2小时,主轴轴承温度比室温提升不超过38度为之及格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生产的雕铣机主轴转速一般都在18000RPM以上,使用电主轴,也有加主轴强求制油冷机,但客户经常反映主轴还是发热太快,一直都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18000这个转速真是太快了,估计是要发热的,应该搞成循环的油冷却。

网友:

最大夹持直径不超过10mm铣刀的雕刻机,MAX18000转是个最低起步,没见过有低过这个转速的,转速28000,40000,60000的我都见过,就没见过低于18000的

引用 网友A:
18000这个转速真是太快了,估计是要发热的,应该搞成循环的油冷却。

网友:

可以试着把冷却仓加深一些,另外考虑把油冷却换成水加防锈液,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另外加个风冷。

网友:

加快冷却油循环速度,冷却油外箱加风冷,类似柴油发电机的风冷热交换器。

网友:

用两级换热,水冷却油,油再强制冷却轴就不信下不来!!可能复杂了些,但一定能降下来。
60000转的真还没见过!

网友B:

18000是不怎么高,普通循环水冷就足够了,要是不放心可以加水冷机。热交换效果不是太好,除非有低温循环介质。
就算是洛阳的电主轴,36000的用普通循环水冷,也能24小时不停机。
另外,气雾润滑的油的种类和流量会影响发热的,请严格按说明书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00是不怎么高,普通循环水冷就足够了,要是不放心可以加水冷机。热交换效果不是太好,除非有低温循环介质。
就算是洛阳的电主轴,36000的用普通循环水冷,也能24小时不停机。
另外,气雾润滑的油的种类和流量会 ...

正确!
不知道楼主的电主轴是哪里生产的?

网友:

也可能是装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轴承游隙的控制,还有电主轴的线圈也要有外冷

网友(2008-07-21):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电主轴的发热——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

电主轴轴承的选用等级,装配间隙的调整,冷却系统的选择以及切削进及量都会影响到电主轴的使用寿命。

网友:

水冷加油气润滑应该可以的,有很多机床厂家已在高转速电主轴机床上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你这个电主轴买的时候不配冷却装置吗?
我们的磨头18000是最基本的,高的都达到60000,都是水冷却.机床问题非常多,但从来没听说过冷却出现大问题(除非冷却管道堵塞了)

网友:

我公司用的电主轴一般不都是用风冷吗?
还要加冷却机吗?
一般电主轴发热,我们判定都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冷却是电主轴难点之一,诀窍是不会轻易示人的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台你认为很好的电主轴,拆了学习一下,还得看你的悟性,嘿嘿

网友:

18000,不敢想了.,我们是2800,现在还是有噪声的问题解决的不是很好,

网友B:

从使用角度来讲,只要严格按照厂商提供的资料来用就可以了。别超负荷,超转速使用就行。标36000,一般就用到34000就好了。变频器的最大电压一定要和主轴匹配。该接的压缩空气,冷却水循环都别省,该加什么油就加什么油,流量该是多少就给多少。要是再有问题就一个办法,换电主轴!
上次我们的就是因为压缩空气的过滤精度不够导致主轴出问题,,换掉轴承,改掉过滤,好了。因为主轴小,转速用18000,光一个气冷就行了,也因为这样,所以压缩空气会通过轴承,不干净还了得。看到这个主轴,真有点无奈!那点破玩意儿,都还不是陶瓷球的,卖那么贵!谁让国产没有呢!哎!无奈啊。

网友:

就是就是,悟性最重要.

网友(2008-11-26):

18000转如果有主轴冷却机的话,发热量很小。有可能是主轴冷却机系统的制冷量选择有点小。我公司用36000转的,发热量也不怎么高。

网友:

18000RPM以上,水冷

网友(2009-04-03):

这和变频电机设计有关,设计不好发热大,水冷好些。

网友(2009-05-26):

主轴发热量大,只要不烫手就行.
发热量太大,一般是电主轴本身的设计有点问题.当然新主轴刚用,不在此例.
发热量实在太大,可以考虑强制冷却.

网友:

好像有种气雾冷却把,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高速主轴高转速发热是世界性问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例如:我曾经使用的一台五轴高速加工中心转速超过7000r/min后主轴就已经发烫了。现在我们单位的一台DMG高速加工中心转速超过10000r/min后主轴就发烫了。如果你的机床带主轴温控器的话,现在最通用的方法是:在主轴高速旋转几分钟后,要低速旋转5秒至10秒。如果是长时间加工,建议不要使用过高的转速。

网友:

一般是50r/min至100r/min

网友(2009-07-04):

我们加工中心都是用20000RPM转速,监视过电主轴的问题,通常稳定在50-60度左右属于正常。都是采用的发动机防冻液做冷却液。循环冷却线包。

网友(2009-09-20):


网友:

嘿,有没考虑是定子线包的问题?
顺便做下广告: http://www.dianzhuzhou.cn  (电主轴网)

网友:

我维修电主轴的,你说的现象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现象,雕刻机比较好的就是北京房山的精雕了。
要是个别现象就考虑转配的问题了,要是普遍现象就看冷却系统了。是油脂的还是油气润滑?

网友(2011-05-10):

和用户的加工环节有关,比如说进给量,刀具是否冷却,切削量等

网友(2011-06-29):

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1-08-27):

主轴发热不可怕,但有个热平衡,正常温升在30度左右,一直升就有问题了,这个转速不算高,可能轴承预紧力大,或轴承质量等原因,好的变频器谐波成分小,可减少电机发热,单纯的冷却不是办法,

网友(2011-09-29):

必须用油冷系统,油冷降温系统是可调温度的。三菱的电主轴是冷却油固定在22度左右

网友(2011-11-10):

引用 网友B:
从使用角度来讲,只要严格按照厂商提供的资料来用就可以了。别超负荷,超转速使用就行。标36000,一般就用到 ...

请问您说的主轴是多大外径和长度呢?什么品牌的?啥价格呢?

网友(点评):
直径最小的用过120的,洛轴和莱比特(安阳)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使用角度来讲,只要严格按照厂商提供的资料来用就可以了。别超负荷,超转速使用就行。标36000,一般就用到 ...

你用的是多少转速的呢? 啥价格知道不?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发热要找到原因才行,是轴承温度上升,还是电机定子温度上升,确认了温升的原因后才能进行判断;
使用的润滑方式,冷却水道的设计,甚至装配的精度都会造成轴承的温度上升很快;
18000转对于雕刻机来说不算高速

网友(2012-03-09):

原因1: 电机设计水平太差, 原因2: 轴承太烂,  原因3: 零部件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太差   这是国内雕刻机主轴市场的普遍现象,24000转800W的主轴卖几百元。不发热厉害才怪呢。而且功率水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