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被剃了光头,可能有哪些原因?----如图,请教

楼主(2008-04-21):
小齿轮被剃了光头,可能有哪些原因?

普通的一级斜齿传动,功率200KW,材料20CrNiMoA

使用了六个月。

楼主:
断齿的照片

断齿的照片

完整的断齿都来自大齿轮,小齿轮的齿都被切削成颗粒状。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可能是原材料问题。表面处理影响不会有那么大

网友:
一般的原因有材料、热处理、锻造裂缝、载荷、安全系数……等等
但从破坏程度看,个人感觉应该是载荷太大,或者传动系统哪里故障造成负荷太大造成

网友:
载荷太大。齿轮的强度不够。

网友A:
我的分析:
1、过载引起的齿根断裂,原因为实际载荷超过齿根许用强度所致。
2、传动过程中存在冲击载荷,冲击过程中产生微观裂纹,运转时间长了导致裂纹扩大最后导致断裂。
3、齿轮材料选用或热处理不当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分析是比较合理,可齿轮损坏成这样,要找到确切的原因,到底是载荷、材料、热处理,应该做那些检测呢?

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到,小齿轮是被大齿轮切削的,而大齿轮除了断了几个齿,剩下的齿的齿面都保持完整,按理说是小齿轮的硬度要高啊。怎么解释?

网友:
大齿轮的整体强度不够,小齿轮的表面强度不够引起的吧

网友A:
个人认为:硬度和强度是两个概念,可以理解为设计时的出发点不同。
估计该单级斜齿传动是从齿面强度角度设计,而没有再校核齿根强度,或者是实际载荷超过设计允许载荷造成断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分析是比较合理,可齿轮损坏成这样,要找到确切的原因,到底是载荷、材料、热处理,应该做那些检测呢?

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到,小齿轮是被大齿轮切削的,而大齿轮除了断了几个齿,剩下的齿的齿面都保持完整, ...
应该是小齿轮在热处理时齿形心部的硬度未达到HRC40±2度。可将小齿轮的断齿做硬度和金相分析,就可知道断齿的原因了。

网友:
大小齿轮搭配硬度是不一样的,可查设计手册中的例题
我的记忆中,应是小齿轮硬度大于大齿轮

网友:
大齿轮齿根弯曲强度不够,小齿轮表面接触疲劳强度不够!
可能是校核的时候没校核好,或者热处理的时候 没按要求。
  选择材料的硬度差一般为四十(普通传动,小齿轮280hbs,大齿轮240hbs)

网友:
载荷太大,改成两级传动的话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怀疑小齿轮热处理硬度不够,造成磨损较快!
大齿轮疲劳强度不够造成短齿
根本原因可能是设计没有计算好或者材料与热处理出现问题
建议做下齿轮的金相分析,从新校验载荷

网友:
大家难道没发现这短列有点蹊跷?
小齿轮断齿的切口也太整齐了吧?齿根部位还有可能是大齿轮磨损造成的,但你看小齿轮两端没有和大齿轮啮合的区域,多整齐,照理说中间的掉了,边上多少也会带点下来的吧

楼主:
关于此齿轮箱的失效分析报告

请各位大侠都看一看,分析报告的结论是否成立。

网友:
不是强度问题,因为如果强度不合,它不会是所有的齿同时一起断,而是某个齿先断,这样机器会产生强烈冲击振动和异响,操作者就会发现有问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它这个情况是硬度不合,齿面是被逐步磨损的,所以应拿小齿轮没有被磨损的部分去打一下硬度,

网友:
應該是齒輪強度不足,從斷面看跟熱處理材料無關

网友:
你们的报告中没提级润滑问题,干磨檫一定是不行的,我认为润滑不好也是问题。

网友:
小齿轮频繁接触,工作强度高。硬度不够是主要原因!

网友:
从提供的图片来看基本排除干摩擦的可能,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材料的问题,最好做一下金相分析以及齿面和芯部的硬度,一般齿轮设计都是要做齿面接触强度校核和齿根弯曲强度校核,对于设计者来说这是最基本的,这种可能性也基本上排除,既然断面分析是一次性折断无疲劳断裂的迹象,那么材料和热处理问题就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应主要抓住这两个方面

网友:
材料鉴定是必须的,找相关生产厂家要设计资料,再找一家大家都信得过的材质鉴定中心,这样一看便知;
当然,还可以从使用上入手确认一下问题,就常规来看:
1、润滑不良均会造成如此故障:打齿磨损,小齿打光光,主要是润滑黏度等级不够、用错润滑油(该是极压型的却用了普通润滑,该是高粘度的却用了低黏度的)
2、有过载现象,这并不是说电机过载了,要从减速机的轴功率来计算其服务系数,与实际工况比较,偏低也会造成如此现象。
3、是否频繁正反转,在频繁正反转的场合,小齿轮的热处理需要特殊处理:表面硬度要高些;
4、是否经常高速停车,若有尽量避免。

网友(2008-06-06):
发个类似的齿轮

网友:
楼上的照片情况应该和本例中所说的不同,楼上的情况比较简单些,就是磨损所至,可能是材料硬度不够。

本贴中虽然看起来象是小齿轮的问题,可实际未必如此。我分析可能是大齿轮先发生了断齿现象(机器功率高200KW,瞬间过载),从而发生连锁反应,不断的磨损和小部材料的折断,又因小齿轮受力频率高,从而小齿轮被剃光而大齿轮还相对完整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网友:
我公司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蜗轮被剃光头了,做材质分析才知道材质不对.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
一、可能是小齿轮齿根强度不够
       造成的原因可能有:1、材质不对
                                       2、热处理芯部硬度不到HRC30-45
二、载荷过大
三、疲劳折断

网友:
个人认为:
1、小齿跟部产生根切。
2、齿轮跟部强度不足。
为了更好的分析,请上传小齿轮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分析:
1、过载引起的齿根断裂,原因为实际载荷超过齿根许用强度所致。
2、传动过程中存在冲击载荷,冲击过程中产生微观裂纹,运转时间长了导致裂纹扩大最后导致断裂。
3、齿轮材料选用或热处理不当造成。

不知楼主的机械是否有间断冲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硬度和强度是两个概念,可以理解为设计时的出发点不同。
估计该单级斜齿传动是从齿面强度角度设计,而没有再校核齿根强度,或者是实际载荷超过设计允许载荷造成断齿。

所见略同

网友(2008-07-12):
应该是电机过载引起的,造成小齿轮的弯曲强度不够

网友:
个人认为其中之一)
1.齿轮热处理不够,造成齿轮强度不够,
2.齿轮设计不合理,
3.机器瞬间的力太大,造成超过齿轮所能承受的力.

网友:
这明显是设备负载过大造成的,咱在私企管设备时经常遇到。与热处理啊,材料啊,润滑啊没太大关系。必须换大功率减速器。人家设计没毛病、热处理没毛病、冲击载荷也没毛病。是咱用的有毛病。在私企你就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网友:
强度不够 没有再校核齿根强度

网友(2010-07-05):
经验丰富的人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材料,用圆钢加工的

网友:
22楼分析得比较合理。

网友:
材料、热处理不过关,最主要的问题,超出承载能力润滑不到位也有可能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网站,好,多集点分好下载

网友(2010-08-10):
个人觉得:齿根强度过低引起的

网友:
1负荷太大
2有锻造裂纹
3铁素体超差

网友:
小齿轮明显硬度不足 载荷超过了齿轮的计算强度了。小齿轮根本没有达到热处理技术要求,不然的话大齿轮怎么也要有磨损的,所以还是从小齿轮分析比较合理些

网友:
除了大家说的材料、润滑情况外,是不是考虑一下工况?是不是带负荷启动?或设备高速运行时突然打反转等。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想到齿轮还这么负责

网友(2017-09-26):
过载或冲击造成,换句话说模数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