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镜抛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1):
厚度为1mm的304不锈钢焊接的4L桶体,表面要求镜抛,镜抛后要求看不到焊接痕迹。是否可行。请大侠帮我解释一下:镜抛、电解研磨。

网友:
可行。
焊接后分别使用不同粒度的砂带,逐步将焊接痕迹磨去(180#、240#、320#),到一定程度时,使用研磨膏+羊毛轮,就可以达到镜面。

楼主:
镜抛和电解研磨哪个表面更好一些呢?

网友:
如果您有焊接面的,研磨好一点。

网友:
镜面抛光:经多遍抛磨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12级以上,工艺就是用不同粗糙度的砂纸逐级打磨,最后用布轮再打磨。

电解研磨法:表面处理方法不是采用粘着金属表面的办法,而是相反的通过刮平金属表面的凸起和凸面,来制作出平滑光泽表面,能最大限度产生金属自带美感的表面处理技术。

网友:
可以考虑焊接处抛光打磨,镜面效果用化抛。这样效果更好,更美观

网友:
以下是个人收藏的资料,仅供楼主参考:

镜面抛光的技术
基本镜面抛光步骤(手工抛光)
1、用氧化铝砂轮WA400#把前EDM【(Electric Discharge Machining)电火花加工(放电加工)】表面白层及过回火层彻底去除。
2、用油石条(由粗至幼)打磨表面如下:
180#—240#—320#—400#—600#—800#(校直平面度)—1000#(用800#通常用作校正表面平直度,避免在其后抛光时易出现波纹)
3、用Sic砂纸(由粗至幼)打磨表面如下:
400#—600#—800#—1000#—1200#—1500#—2000#(预硬钢一般不建议用1500#砂纸打磨,以防表面过热)
4、9um用木条(软),6um,3um用毛毡辘,1um用100%棉,配合钻石膏进行抛光;
9um(1800#)—6um(3000#)—3um(8000#)—1um(14000#)
若需进行更精细抛光如1/2um(60000#)和1/4um(100000#),请确保在无尘环境进行。

NOTE:
1、用砂纸打磨时,应把砂纸粘附在木条或竹片上才进行:
木条或竹片(硬)——适合硬度低,平面或边角打磨
木条或竹片(软)——适合硬度高,圆面或形状复杂部位打磨
2、每次转换砂纸或钻石膏前,手和模面必须彻底清洗干净,工件用洗模水,手用肥皂。
3、每次转换砂纸或油石条时,应改变打磨方向(45-90度)以确保前道磨痕被彻底去除,而且,用800#或更幼砂纸打磨时,建议打磨次。
4、每道打磨抛光应从难抛部位(如边角位,凹槽位)开始,尽量不要抛圆,边角位选择较硬的抛光工具进行抛光。
5、每一种抛光工具仅能使用一种粒度的钻石膏并保存在无尘的容器中,每个盛载打磨或抛光工具的容器应只存放一种打磨抛光工具。
6、手工抛光时,钻石膏涂于抛光工具上,机械抛光时,钻石膏涂于工件上。
7、每一道抛光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抛光力度亦应随着抛光工具的硬度和钻石膏的粒度而调整,对于最幼的钻石膏,抛光压力应仅仅等于抛光工具的重量。
8、最后一道抛光应在产品脱料方向进行。
9、由砂纸转换钻石膏前,应把表面彻底清洗干净,用100%棉加小量苯可有效把表面油渍去除。
10、表面未经EDM加工,可直接从步骤3开始进行加工,另外,若表面EDM加工时电解液内掺有硅粉,加工后模具表面光洁度会提高,所以,加工后可直接从步骤4开始进行抛光。
11、如模具须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前应用400#左右砂纸预先打磨表面。
12、如模具需进行表面氨化处理,氨化前应用1200#左右砂纸预先打磨表面,氨化后再用800#砂纸把氨化表面的白层(约20um)彻底去除。
13、模具存放前应先喷防绣油及确保存放环境干燥无尘,以防表面被腐蚀。
14、如抛光时发现橙皮纹,应从最后一道打磨工序(如1200#砂纸)把所有缺陷彻底去除,然后才重新抛光。抛光时所用压力应较以前小。若抛光后仍发现橙皮纹,建议先做回火处理后再重新打磨抛光;若抛光后依然发现橙皮纹,建议提高硬度(如允许)后再重新打磨抛光。
15、如抛光时发现针孔,应用400#砂纸把针孔磨掉,再重新打磨抛光。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大侠的支持。经过以上两种方法处理后,焊接的痕迹是否能够完全消除,这两种处理方法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A:
是否能完全消除与抛光和焊接两个工艺都有关的
主要要控制焊接工艺,焊接的好,也利于后续工序
价格要以你的工件大小来计算
不过怎么计算,化抛的成本就高点,
如果想降低成本,就用机械抛光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控制焊接工艺,如果控制的不好,抛光后的表面就会有一些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完全消除与抛光和焊接两个工艺都有关的
主要要控制焊接工艺,焊接的好,也利于后续工序
价格要以你的工件大小来计算
不过怎么计算,化抛的成本就高点,
如果想降低成本,就用机械抛光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一定 ...

说得好!

网友:
我估计你的工件是卷园后焊接的,如果你卷的不圆焊缝处正好是凸起的,估计就算看不见焊缝,但也是不怎么好看的,做工艺时一定要卷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