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车削铜材料专业车刀?

楼主(2008-04-21):
如题。
现公司生产一款丝杆,使用的是铜材料进行车削加工,之前我们用车削不锈钢的焊接刀粒型车刀进行车削。因材料太软,出现了严重的飞边情况。
因此,想寻找能用于车削铜材料的专用车刀,不知各位老师能否提供相关的信息。
谢谢!

网友:
用YG8的刀头就可以的。

网友:
用白钢刀,正前角4度左右,大后角,即刀具要锋利。

网友:
用高速钢的,好用又实惠

网友A:
呵呵,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啊。
我推荐用PCD的或者涂层硬质合金的。

楼主:
肯纳是否有适应的车刀?
另,我们常用的加工材料有:SUS303、SUS420F、SUM24L、C3604、H65这些材料,不知是否需要根据不同材料配用不同的车刀呢?
目前我们是所有的材料均使用一样的焊接型车刀进行车削。

网友:
用开焊接型的车刀,很难接受转位车刀的价格哦,尤其是肯钠之类的中上价格货色.

引用 楼主:
肯纳是否有适应的车刀?
另,我们常用的加工材料有:SUS303、SUS420F、SUM24L、C3604、H65这些材料,不知是否需要根据不同材料配用不同的车刀呢?
目前我们是所有的材料均使用一样的焊接型车刀进行车削。

网友:
老大,他用开焊接车刀,你推荐PCD,那是几块一个刀头和几百块一个刀头的区别,他能接受吗?

引用 网友A:
呵呵,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啊。
我推荐用PCD的或者涂层硬质合金的。

楼主:
的确!在成本上,也许老板会很需要思考!
焊接车刀也就10块/把左右,而如肯纳的刀粒,一盒就六七百!而一把刀柄就要三四百(虽然刀柄使用寿命非常长)。
估计很困难!

网友B:
可转位车刀的使用成本,在效果绝对性比焊接车刀好3倍以上的前提下,成本价格比焊接车刀还要便宜,你信不信??以三菱切削钢件用的金属陶瓷刀片材质(NX2525),CCMT09T304的一件80度刀片双头使用,还不到两把焊接车刀的价格。

引用 楼主:
的确!在成本上,也许老板会很需要思考!
焊接车刀也就10块/把左右,而如肯纳的刀粒,一盒就六七百!而一把刀柄就要三四百(虽然刀柄使用寿命非常长)。
估计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转位车刀的使用成本,在效果绝对性比焊接车刀好3倍以上的前提下,成本价格比焊接车刀还要便宜,你信不信??以三菱切削钢件用的金属陶瓷刀片材质(NX2525),CCMT09T304的一件80度刀片双头使用,还不到两把焊接车刀 ...

请问,何处有此类供应商呢?

网友:
其实用白钢刀最经济了,铜比较容易粘刀,所以刀的前角要大,转速不能快。

网友:
各大城市的数控刀具供应商,你找对供应商就行了,那些拿货回来零卖的那些就不要谈了,一般从这些代理商手中那里拿货只认数量不认单位的,每个常用规格少于100片,五十片都肯以一样价钱卖给你算很够朋友了.

引用 楼主:

请问,何处有此类供应商呢?

网友:
呵呵,用废锉刀磨一把也很好用的哦。

网友(2009-10-24):
用焊接刀的如果要用机加刀老板就要考虑成本了

网友:
追风大侠,铬镐铜用什么样的刀具呢???
这材料有点硬,还粘刀……
当然是考虑经济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