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试验台设计中的零部件报价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1):
各位好!我的毕业设计是自锁式液压缸设计。现在做到了液压缸试验台设计(型式试验)。
我想请教一下:
大陆市场一般试验台的报价是多少;我要做的设计主要是设计这个试验台的结构,电控部分和CAT部分考虑买现成的,我想知道这两个部分大陆市场有什么品牌(具体列出),然后价格如何(分别列出),如果可以的话推荐一下电控和CAT部分性价比最好的品牌。
虽然是理论设计,但是要在毕业设计报价格。 十分期待您的回复,您的意见和公司我会体现在毕业论文中的。

谢谢了~!

网友:
比较难了,试验台一般以非标为多,价格根据你的系统复杂程度、元件选择类型、测控系统用传感器等决定。教学类型的试验台有厂家可提供。你的价格还是要自己联系元件相关厂家决定

网友:
你最好能有个大慨的油路图!这里边有很多厂家...这样的报价可能会好点!大家能在技术上的交流!

网友(2023-09-13):
我来帮你报价格   我也报的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