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的不同方法!----请教

楼主(2008-04-21):
我以前用的都是两条线标注,但看到人家用的一条线,是怎么弄的?请教各位前辈!
如图:

网友:
没见过第一种标注法。
当初学制图时没记得还有这种标注法呀,不是国内标准吧?

楼主:
第一种标注法用的很多,深圳东莞那边都是这样标,但是不是国内标准就不清楚。
俺不会弄,俺用开第二种,望哪位指点下

网友:
在proe-wilderfire工程图模块里可以做到,
插入/尺寸/坐标尺寸。。。即可

楼主:
请问直接在CAD里标注不行吗?

网友A:
可以,行设定原点,再标注就可以了。
命令如下,ucs---M----将原点设于图上某基点后点( _dimordinate)图标开始标注。如不明白找时间给大家做个图讲一下。

网友:
这是CAD里面的极坐标标注。

楼主:
非常感谢小白菜!原来这么简单的,呵呵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caxa里怎么用?

网友:
怎么我按照楼上介绍的去做,还是不成功呢?
可以再说详细点吗?

网友:
其实就是将两个坐标的尺寸线重合,将文字将在第一(二)个尺寸界线的外侧就可以了

网友(2008-06-14):
座标注法,
模具常用

网友(2008-10-03):
在标注编辑器里设置行不行

网友(2008-12-09):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也不懂这是怎么标注的 今天终于明白了 谢谢小白菜 同时也要谢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
标注的不同方法!

其实很简单:
   双击标完的尺寸,会出现标注特性,里边有(直线和箭头)的,闭合或开启1或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行设定原点,再标注就可以了。
命令如下,ucs---M----将原点设于图上某基点后点( _dimordinate)图标开始标注。如不明白找时间给大家做个图讲一下。

向小白菜老师又学了一招

网友:
看到人家用的一条线,是怎么弄的?请教各位前辈!
如图:

网友:
不明白第一幅图里标的是什么

网友(2009-03-22):
快捷方式QDIM,按提示做即可,希望可帮到你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
第二种标法,CAD里有现成的,叫基线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