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汽CA3GA2发动机汽缸爆发压力及缸径,请教

楼主(2008-04-21):
请问谁知道天津一汽CA3GA2发动机汽缸爆发压力及汽缸直径,做试验急用,谢谢!

网友:
CA3GA2发动机技术参数如下

楼主:
还是没有汽缸爆发压力及汽缸直径

网友:
我想你不是实验需要吧!!缸径是76mm啊!至于最高压力或平均有效压力,你只有问天津一气或其相关单位。我不清楚,知道也不能随便说。因为这是内部资料。或者你可以根据上述资料倒算!!

楼主:
兄弟,我是要做疲劳试验,看曲轴能做到多少安全系数,问天内了,说不知道这些数据

网友:
那直接用上面数据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