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低碳钢与纯铁DT4相比,导磁率相差多少?

楼主(2008-04-21):
金属材料中,20#低碳钢与纯铁DT4相比,导磁率相差多少,哪位能够提供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具体了,关于磁导率的相关数据也可以讨论一下,是否与某种元素含量多少有关系呐?

网友:
相差肯定很大,主要是碳元素决定,纯铁含碳极低,材质很软。
% K# @6 B% F6 [: a- C不过我也不知道差多少

楼主:
查到了,电工纯铁DT4磁导率见图

网友(2008-05-24):
这两种材料的磁导率相差不大,电磁铁使用电工纯铁的原因是因为它经过机械加工后,不会产生剩磁。也就是说如果用20号低碳钢做电磁铁心,会产生剩磁,其后果是:电磁铁通电时吸合,一切正常,但是断电时本应该电磁铁即刻分离,由于电磁铁存在剩磁,有可能断电后电磁铁仍旧闭合并不分离。这就是电磁铁心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工纯铁。

楼主:
谢谢黄包车老师的指导,我们现在的产品某些就是会产生剩磁现象,与这个不无关系,目前正做电工纯铁的实验,不久就会有结果,看是否在其他方面有差别,再次感谢

网友(2012-10-08):
相对磁导率方面比较难,每个材料都不相同,最好用曲线,请问谁有曲线和相对应的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