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接螺栓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8-04-21):
本人在设计液压缸时,要对缸筒法兰连接螺栓进行校核
计算螺栓联接处的拉应力和切应力公式中的 F 也就是缸筒端部承受的最大推力
这个力到底是什么啊 是怎么取的?
知道的告诉下 谢了

网友:
油缸额定压力乘以活塞面积再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F=3.14/4*d*n*抗拉强度

网友(2012-11-17):
油缸推力 F=PS=P*3.14XD²/4
螺钉拉力f=1.5F/(S'*n)
这里的S'是螺钉的截面积。

网友:
先算出油缸最大推力F,(F=PS)
然后确定每个螺钉的强度P'=1.5F/(S'*n)   S'为单个螺钉的截面积

网友:
螺栓的保证载荷大于缸的输出力且有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