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加工中心上攻丝时折丝锥,是以什么办法取出的----讨论

楼主(2008-04-21):
在加工中心上攻丝时折丝锥,我想遇到过此事的大家,一定都会很头疼,但为了不让件废了,还必须得想办法把它取出来,大家是以什么方式取出的,有什么高招或简便的方法什么的,是人工取出的还是利用相关的设备,如设备是什么设备请讲讲!!!

     1.通扣是怎样解决的。
     2.不是通扣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这个问题社区好像早有讨论了。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有专用钻头,打掉就行

网友:
看情况,我用过如果是穿孔,用线切割,如果是盲孔,切开他补焊(此种方法要看材料)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我就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不过盲口是自己敲出来的。

网友:
看你的产品有没有特殊要求的了,一般用电火花打掉

网友:
我公司是用电火花搞的~~~

网友(2008-06-23):
我们用铣刀钻铣刀

网友:
有专用的打短丝锥的钻头

网友:
我们这里的都是穿孔的,经常用线切割,三分钟搞定,如果是盲孔就用火花机

网友:
我看到我们公司刀具库有取丝锥的小工具,很是实用!
例:有4爪,可以插入丝锥的间隙处,后面用一套箍将爪聚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刚性的取丝锥工具。
简单,实用,可以手工制作。

网友(2008-07-29):
电火花最好

网友:
呵呵,是在加工中心上就好办!我想你不会是断的硬质合金丝攻吧!如果是一般的合金钢丝攻,那就找一支比底径小一点的报废硬质合金立铣刀,自己改磨为一把扁钻,用转速为100M/分的线速度来打螺丝攻,记住一定不能加冷却液,因为硬质合金的红硬性比螺丝攻高,这样很快就搞定了。我可这样取过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