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3030割小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1):
TCL 3030割小孔问题
2.5ST 3.0的孔
为什么有时会冒火花,致使小孔不圆
且小孔的孔径只达到2.8几
新手请教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穿孔的参数不对,穿孔的焦点位置要正确.

网友(2008-10-30):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穿孔的参数不对,穿孔的焦点位置要正确.

多研究,多学习,问题不难知道原因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轮廓切割的?

网友(2009-01-07):
功率太大。

网友(2013-08-21):
小轮廓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