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425D混砂机壁刮板耐磨---求助

楼主(2008-04-21):
单位使用的S1425D混砂机壁刮板,基体是A3表面堆焊(氧-乙炔焊)碳化钨硬质合金层,工作15天就磨坏了,请各位焊接专家指点赐教!

网友A(2008-06-12):
是不是焊条选用问题?粒度偏大?试没试过Fe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条选用问题?粒度偏大?试没试过Fe5?

是否能介绍详细一点。

网友:
不好意思,我接触过烟草行业的硬质合金耐磨层堆焊,不知道混沙机是不是也是用那种较大颗粒的硬质合金气焊条(就像一根钢管里面的硬质合金颗粒有粗有细,细颗粒的接近平敷焊的效果)颗粒大是不是抵御磨料磨损的效果差?
Fe5我见过在煤矿机械上使用,耐磨效果不详
这是我查到的一些资料D707
C 1.5-3.0 Si 4.0 Mn 2.0
W 40-50
采用碳钢焊芯,利用药皮中碳化钨过渡碳和钨.适用于耐强烈磨损件堆焊,如混凝土搅拌机叶片,挖泥机叶片,高速混砂箱等,堆焊层HRC≥60.
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