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免安装软件的快捷方式加到右键——打开方式?

楼主(2008-04-21):
如题:如何把免安装软件的快捷方式加到:右键——打开方式——中呢?

网友:
版主是习惯用左手的吗?
可以把鼠标键主要和次要设置一下。

楼主:
看来您是没有清楚我的意思,也许是我的表达不清楚。是这样:如1#图,希望采用一个程序打开一个文件,因为它的显示是这样:。所以不能使用“右键——选择——始终使用这个程序打开”。在电脑里它的图标总是。因此,每一次打开就必须启动原程序从那里打开,麻烦。

网友:
在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前打钩,再按浏览,找到原程序,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在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找不到它才有这个问题。即找不到这个程序的快捷方式。

网友:
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在程序快捷方式里面添加进去,不过没关系
你在浏览里面照样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程序来打开,除非你没有安装打开那个文件的程序
然后再勾选始终默认该方式打开,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免安装的

网友:
免安装不稳定 容易出错

网友:
免安装的就找到原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