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厚度的相关规格---求助

楼主(2008-04-21):
谢谢。

网友:
电木是用酚醛树脂加入其他一些如锯木屑、石棉或陶土等混合後,在高温下用模子压出成品,应该可以做成各种形状,不知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电木的厚度也和钢板的厚度一样标准化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标准。

网友:
常用范围内,其厚度可以任意定制,只是尺寸偏差可能不会太精确(因为它是压制品)。2 r6 C# x: k% E: O
没有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