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胀了怎么也装不进去?

楼主(2008-04-21):
立式加工中心
主轴侧面有个观察窗,上面有个盖板
板上铣了个跑道形的槽 装进去密封圈 压在观察窗上
我不小心拆了盖板,发现密封圈因为长期浸油的缘故密封圈胀了,再怎么装总是鼓出一段
我最后剪去了一段,在用胶粘在了一起
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漏油

另外谁有OMRON 的PLC手持式编程器的使用说明书借用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用液体密封胶封它一下,不过一般你这样处理也不会漏了,手持式编程器现在很少用了,omron的plc手册上面有使用方法的,可以找来看看。最好用数据线电脑编程,要方便很多。
还经济,比编程器便宜多了。手册在工控网上看看,我以前看到过的,现在应该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