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710双作用活塞缸,求详细图纸或尺寸

楼主(2008-04-22):
各位高手,我最近用到一缸径710双作用活塞缸,是前法兰螺纹联接,压力25Mpa。笫一次用到,请各位谁能提供份图纸或各部分详细尺寸。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是非标准油缸,只有制造厂才有资料。

网友(2008-06-16):
你的行程是多少啊

网友(2012-11-19):
你说的条件也太笼统了。不好确定。

网友:
这个个好大缸径啊,我们就做过最大300的。先要预算出推拉力多大,怎么样安装端盖比较稳固。我们是先看自己的配件的尺寸,或先设定活塞、密封、缓冲套、活塞杆尺寸,再根据以上配件加工端盖,让配件能配合在一起。算出好行程位置,留出空位。。。。。。。。。。。。。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就这些信息估计谁也没法给你提供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