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加载荷后在轴上居然不随钢丝绳转动---请教

楼主(2008-04-22):
各位大虾: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从来没有见到的奇怪现象(见附件图示):滑轮加载荷后在轴上居然不随钢丝绳转动。是设计问题还是结构制造问题,特此请教高手支招。帮助分析分析。谢谢。

滑轮不转动.dwg

网友:
原因是:加上3000N后,滑轮与滑轮支撑轴自己的摩擦力大于纲丝绳与滑轮摩擦力,所以
滑轮就不动了。
具体原因:
1.可能滑动过轮的距离太近。建议不用滑动过轮试验一次。
2.滑动轴承的配合过小,这里应该采用大间隙配合。H10/d10或者H11/c11.
3.建议此次更改滑动轴承为滚动轴承,这样这个问题肯定不会出来,而且拉动灵活。

楼主:
谢谢sgl1479的建议和分析,去掉过轮依然不转动。结构原因不能更改滑动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不转动原因已经解决:润滑油脂黏度过高,适当加入润滑油稀释后此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高手啊!

支持!支持!

开店 创业 投资 加盟 连锁

网友(2008-11-06):
有时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网友:
连续加油润滑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不转动原因已经解决:润滑油脂黏度过高,适当加入润滑油稀释后此问题得到解决。

图纸上的字体我没有,请教楼主你说的润滑油脂用在什么地方?用的应该是静压滑动轴承吧?

网友(2008-12-10):
同意2楼的方法,原先看你的题目时就想是不是因为摩擦力太大的缘故。

网友(2010-05-27):
真是太奇妙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网友:
的确,是经验的东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