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镗孔表面质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2):
在数控车床上镗直径50的孔,加工之后距孔口5~6mm处有一圈4 mm左右宽的亮带,明显比其它处白,表面光洁度差不多,尺寸也与其它处基本一样。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本人认为是刀具损耗,刀尖角变化的原因。
而且如果是镗孔,对刀后的2次切削也会这样。
再次就是材料问题(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