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的检测--[请教]

楼主(2008-04-22):
车床粗车4.998螺距的梯形螺纹,用齿厚卡尺检测中径和螺距均合格,粗磨工件外圆留0.2mm余量精磨螺纹时发现此时的螺距实相差0.2mm跨10牙检测螺距累计超差2mm,各位大虾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梯形螺纹会出现这种情况?粗车时螺距用卡尺检测是正确的,外圆减小0。7mm后螺距变化这么大,三角螺纹没这种情况

楼主:
是检测方法有问题?还是车削上有问题?

网友:
粗车时齿厚卡尺的齿高尺寸是否加进去了精磨余量呢?牙型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粗车加了粗车余量,牙型有问题最多差半度,牙型和梯型螺距关系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