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ro/E软件安装报错,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4-22):
Warning    Message  List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rture  PROE_200:-97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网友:
我前几天装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可能是没有破解成功。同时记住千万不能装许可证服务器也就是第一个,直接装PROE主程序。(我装的是3.0)

网友:
许可证没装好
仔细看看说明,装许可证的时候选第三个

网友(2008-07-26):
一是用锁定安装,二是加装License页面的破解到指定的文件下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