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键盘使用

楼主(2008-04-22):
文字文字文字[glow=255,red,2]文字[/glow]
          FANUC 系统各键使用!
1 ALTER 修改程序及代码
NSRT 插入程序
3 DELET 删除程序
4 EOB 完成一句 (END OF BLOCK)
5 CAN 取消(EDIT 或 MDI MODE 情况下使用)
6 INPUT 输入程序及代码
7 OUTPUT START 输出程序及指令
FFSET 储存刀具长度、半径补当值
9 AUX GRAPH 显示图形
10 PRGRM 显示程序内容
11 ALARM 显示发生警报内容或代码
12 POS 显示坐标
13 DGONS PARAM 显示自我诊断及参数功能
14 RESET 返回 停止
15 CURSOR 光标上下移动
16 PAGE 上下翻页
17 O 程序号码由 O0001~O9999
18 N 顺序号码由N0001~N9999
19 G 准备功能代码
20 X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1 Y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2 Z 坐标轴运动方向指令
23 H 长度补偿功能代码
24 F 进给(FEED)指令
25 R 圆弧半径指令
26 M 辅助功能指令
27 S 主轴指速指令
28 T 刀具号码
29 D 半径补偿功能代码
30 I . J .K 圆弧起点至圆弧中心距离(分别在X,Y,Z轴上)
31 P 子程序调用代码
32 PROGRAM PROTECT 程序记忆保护开关
33 MEMORY 自动执行程序
34 EDIT 编辑
35 MDI 手动编辑
36 SINGL BLOCK 单句执行
37 BLOCK DELET 指定不执行单句程序 (与 / 键共享)
38 OPT STOP 选择性停止 (与M01码共享)
39 DRY RUN 空运行
40 PRG TEST 不执行M.S.T.码指令
41 CYCLE START 循环?动(执行程序)
42 CYCLE STOP 循环停止(暂停程序)
43 PRG STOP 程序停止(与M00共享)
44 HOME 返回X.Y.Z.各轴机械原
45 JOG 手动进给(行位或切削)
46 MPG 手动??驱动器
50 HIGH 手动快速进给
51 SPDL DEC 主轴(RPM)?速
52 SPDL 100% 执行程序中S指令?速
53 SPDL CW 主轴顺时钟转动
54 SPDL STOP 主轴停止
55 SPDL CCW 主轴逆时钟转动
56 SPDL INC 主轴(RPM)增速
57 Z+,Y+,X+ 机床X.Y.Z.轴往正方向移动
58 Z-,Y-,X- 机床X.Y.Z.轴往负方向移动
59 4-,4+ 机床第四轴
60 TRVRS 执行机床各轴移动指令
61 CLNT ON 供应切削液
62 CLNT OFF 停止供应切削液
63 CLNT AUTO 自动执行供应切削液
64 OVERRIDE 切削速度随控 0--150%
65 EMERGENCY STOP 紧急停止
66 THERMAL ALARM 主轴负荷过热报警
67 LUB ALARM 润滑油不足报警
68 X_MIRROR IMAGE X轴镜像加工功能
69 Y_MIRROR IMAGE Y轴镜像加工功能
70 RAPID OVERRIDE 快速行程?控
71 DNC 直接数控:
由于外部接口设备输入程序至数控机床,而又因子控机床本身记忆容量有限,需要执行边读边做(即同时执行收取程序和执行程序指令动作),称为DNC操作。当完成DNC操作后,数控机床记忆是不存在的,由DNC输入之程序。
72 BACKGROUD EDIT 背景编程:
( BG-EDIT ) 当数控机床执行自动(AUTO)加工时,可同时输入或编写另一程序,而不需耍停止操作。

73 MANU ABS 手动绝对值
74 PROG RSTAT 程序再起动
75 Z NEGLT 取消执行Z轴指令
76 AXIS LOCK 取消执行三轴指令
77 B 第五轴

网友:
很好的解释了这个床子的基本表示
当时我学数控的时候就是 师傅一个一个解释的当时还用一个本子记住了现在
已经不知道被哪个同门师兄给搞丢了
因为长时间玩980的也快把发那科的淡忘了
现在看了帖子复习下有好处

网友:
谢谢~现在正用~

楼主:
对初学者是很好的资料,当时我学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记,基础还是挺重要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谢谢了,这两天要去了解下,刚好有用

网友(2008-05-23):
因为长时间玩台达的也快把发那科的淡忘了
现在看了帖子复习下有好处

网友(2009-04-09):
把面板做一个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