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K激光切割机,切割不锈钢板和铝板效果很差

楼主(2008-04-22):
我们公司有一台MAZAK的激光切割机,功率是3000W,在切割铁板时,切割效果还可以,但是在切割不锈钢板、铝板时,切割效果很差,不知道是选用的辅助气体(我们现在有液氧和混合气体)不合适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貌似没有人帮你看哦
我给你顶上去吧
不锈钢表面的物质会不会影响切割效果?
是否有使用说明书,上面规定或建议切割材料或方法呢
实在不行你就问客服或售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ZAK的激光 机通常配用PANISONIC的激光发生器,平均消耗偏大但是非常稳定;在日本,通常在切割厚铝板和不锈钢时首选这个牌子的发生器,比FANUC的效果好。如果你的机器没有问题,感觉应该从使用技术上找原因。

网友:
你情况又不说清楚就说切不好怎么解决啊? 切多厚的板 多少气压,焦点多少 速度 都没说,也不说切割的状况只说很差 起码说是切成什么样的吧,据我了解马扎克的是自动调焦,喷嘴自动换,喷嘴与伴距自动调节, 应该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吧,把情况说清楚了应该能帮你分析出来

网友:
一般就三个情况,机器原因,参数原因,还有材料原因,
如果以前用的参数没问题,用的是同一种材料 就是机器的原因了

网友:
mazak的那一个型号?
我记得马扎克的功率是1.3,1.5,1.8,2.5和4kw 根本没有3kw
难道是10年前的老机型?
你们只有液氧吗?氧气割不锈钢效果当然差,铝合金根本不能用氧气割
建议用氮气

楼主(2008-07-03):
谢谢,知道了,机器是很多年前的机器,从日本拉过来的,光路是FANUC的,已经建议公司购买氮气切割。

网友:
楼主是不是嘉定的?

网友(2009-06-04):
GOKDA深圳郭大机电针对铝板、铜板、不锈钢0.4-12MM的板材开发Q1280系列光电切割机CNC数控操作,光电切割。WWW.GOKDA.CN可以免费试板切割。

网友:
不锈钢一般用氮气或者高纯氮切割,金属板材用O2切割。非金属板材一般用空气切割

网友(2009-08-08):
谢谢,知道了,机器是很多年前的机器,从日本拉过来的,光路是FANUC的,已经建议公司购买氮气切割。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