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与矩形管用什么焊接呢

楼主(2008-04-22):
我是个新手,平时很少接触到焊接,像如钢板与矩形管焊接吧用什么焊接方法呢,看了手册有好多种焊缝符号呢,该怎么用呢,就知道角焊的用法,其余的就不明白了,遇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吧
怎么我不能下载社区里的东西呢?

楼主:
钢板是在矩形管两头,也就是用钢板堵住管的两头!矩形管壁厚3mm,钢板的大小等于矩形管的大小,这种怎么焊呢?

网友:
钢板也是3mm吧,因是薄板,直接将板和管对到一起平焊就可以了,也不用开坡口.

网友:
你的钢板和方管位置怎么放的没讲清楚啊,建议看看手册上关于焊接符号的说明

网友:
I I 型焊缝   围焊就OK了

楼主:
那钢管直径60,壁厚5mm和方管60X60X5的,怎么将它们接在一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钢管直径60,壁厚5mm和方管60X60X5的,怎么将它们接在一起呢?

不知您此类方式是如何应用?
如果是要走流体的话,需要天圆地方的变径,如果只是刚性连接,那中间加一块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