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主机ID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2):
我笔记本里面的PRO/E以前用得挺好的,但是昨天打开的时候说找
不到网卡,无法识别主机ID,检查网卡及驱动的正常,重装也不行,
不知道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你装得许可文件是网络版呢还是单机版
建议找个破解版本装导入锁定许可文件试下

楼主:
我是直接运行安装的时候就说找不到网卡啊

网友:
用单机版的注册机注册哈,试试。

楼主:
是先注册还是先安装啊?我是安装的时候直接找不到主机ID,就停住了

网友:
我也是刚买这装盗板,也是遇到上面大哥那种情况。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注册还是先安装啊?我是安装的时候直接找不到主机ID,就停住了

先注册,然后安装,再导入锁定的许可文件

我也是刚买这装盗板,也是遇到上面大哥那种情况。郁闷死了

不知道你们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如果是4.0,破解文件里面自带了安装视频
或者参考如下文章: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286&extra=page%3D1
有问题的话再问。

网友(2009-04-17):
多幢几次就好了 问题就会发现

网友:
按7楼的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在 DOS Command下key入
config /all
如果有跑出例如:
00-0E-00-28-EA-09
才表示有安裝網卡.
所以你的問題可能是網卡掛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此问题哦!
; x5 H8 ]- L3 M8 l原因是无限网络引起的哦!不知楼主是不是此问题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