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刀磨内牙刀的磨法和技巧----请教

楼主(2008-04-22):
本人是在技校学的车工和数控!!对刀具一直不好,只能自己用用 ,磨的内牙刀一直不耐用(白钢刀)!!!特别是在牙子用到光规和通规时,只能用成形刀,!!!!求求各位 磨法和技巧!万他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割就最好,要磨的话就不是说的容易啊

网友B:
怎么还用白钢刀具呀?换了吧!

要末那你就先研究一下切削基本知识,再研究砂轮。

我也是技校毕业的,耍了10 年车刀,磨了4年刀具,给你最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用白钢刀具呀?换了吧!

要末那你就先研究一下切削基本知识,再研究砂轮。

我也是技校毕业的,耍了10 年车刀,磨了4年刀具,给你最好的建议!

请您说说建议用什么刀?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在技校学的车工和数控!!对刀具一直不好,只能自己用用 ,磨的内牙刀一直不耐用(白钢刀)!!!特别是在牙子用到光规和通规时,只能用成形刀,!!!!求求各位 磨法和技巧!万他感谢!!!!

白钢刀是有涂层的好.钩牙时要注意转速,不要过快.我是讲在普车的,数控没实操过.不要老是怀疑自己磨不好,建议在普车上用自己磨的刀,学好磨刀的手法先.

网友:
单件异型的工件当然是磨的便宜、经济。
但当是批量加工时就要用好的可转位刀具了。

从楼主的回复就知道是没有接触过可转为刀具的,要选刀具,就要知道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批量、加工要求,加工精度。不是说一下什么刀你就能知道用什么好的。
  你要的螺纹车刀,我个人认为是满街都是,你要学会找资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转位刀具经常用,,,,,但、那有什么  ,换了  换 !!1没意思!!只想问下各位高手有什么经验  !!!使磨的刀,耐用,好用!!!!只讨论磨,不讨论转速等!!!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

请各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份给我!!!!hhai8@126.com

网友D:
磨刀的经验就是一个字,“练”。
我刚学车工时,师傅给我一根∮20的棒料,让我磨成四边形,但四条边必须留出棒料的0.1MM黑皮,并且四个面必须是银白色。

网友:
你的师傅是有心人,你要好好谢谢他老人家了!
(比我的魔鬼训练法还狠)

网友E:
想磨好车刀,就一个字--练,两个字--苦练,三个字--拼命练。想走捷径,门都没有。

网友:
真好象是在培训钳工啊

引用 网友D:
磨刀的经验就是一个字,“练”。
我刚学车工时,师傅给我一根∮20的棒料,让我磨成四边形,但四条边必须留出棒料的0.1MM黑皮,并且四个面必须是银白色。

网友:
想磨好车刀,不是靠练习出来的,还要靠人工凭感觉磨把车刀出来加工东西,那只能算作坊形式的加工店。所有可转位刀具厂商出品的精密级转位刀片,也是一片片毛胚粉末压铸成型后,所有主要切削部位全部经过研磨后才达标的。

   磨一把顶级的车刀,首先你需要一台小型的手动平面磨床,然后配备一些可微动调节,水平旋转、前后倾向、左右倾向的万向精密台钳,以刀杆为基准面调节最精确的角度磨出车刀各切削部位的平面,如果是一些几何曲面,例如卷屑槽、R前角的切槽切断刀等几何曲面的地方还需要先修磨出一个成型砂轮,磨白钢刀用的白刚玉砂轮还好办,磨合金用的金刚石砂轮就不是一般人能搞出来了。

 一把普通外圆93度可转位车刀连刀片的价格,还不够用来把一片PCD、CBN刀片重新修磨的修磨费 一把直径80MM,56齿,R3.5凹凸半圆整体钨钢铣刀的返修磨费用大概90~150块不等,够买三把同样全新R3.5的白钢铣刀 :lol

引用 网友E:
想磨好车刀,就一个字--练,两个字--苦练,三个字--拼命练。想走捷径,门都没有。

网友F:
楼主需要用白钢磨出一把好的、耐用内螺纹车刀。
1)刀的前角适当大一点,取10度左右,
2)刀的后角不必太大,4度即可。主后角应该加上螺纹的螺旋升角,而副后角则应减去螺纹的螺旋升角;
3)刀尖角度适当减小,如制作60度普通螺纹,则刀尖角度磨成58度。
徒手刃磨,应锻炼目测能力。
能如追风传说网友那样使用磨刀机床,更好。

网友:
超级斑竹,主副后角这样加减螺旋升角磨法太麻烦了,主副后角正常对称磨就是了,根据不同的直径和螺距的工件,将刀杆的底部直接磨斜,主副后角自然就一边加一边减了

  俺倒是觉得怎么磨这把刀一点都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楼主买不到“耐用”的白钢刀条,一般摆大街卖的白钢刀连牌号都没有的(硬度一般在HRC 60~62左右),我用来做钻模都嫌差,一般买来做钻模的买M2牌号的(HRC 62~64),如果要拿来做车刀耐用,就要买一些超硬的白钢刀(HRC 64~66),不过最好的白钢刀还是那些进口粉末冶金的HRC可以达到66~68,我一般能买到都买这些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用白钢磨出一把好的、耐用内螺纹车刀。
1)刀的前角适当大一点,取10度左右,
2)刀的后角不必太大,4度即可。主后角应该加上螺纹的螺旋升角,而副后角则应减去螺纹的螺旋升角;
3)刀尖角度适当减小,如 ...

网友F:
“根据不同的直径和螺距的工件,将刀杆的底部直接磨斜,主副后角自然就一边加一边减了”。
确实是好方法。
所说购买白钢条时的选择,更是经验之谈。

网友:
现在的机加工行业,大部分自己磨刀的最大原因就是省钱!——正常自己磨刀为的是得到更好的刀具,外面买不到的刀具,这才是合理的。只要外面有现成卖的,必然是批量生产的,同样品质加上利润也绝对比你自己制造出来要便宜的。

  这是我自己磨的刀,因为我实在买不到可转位3.5宽度R前角的切槽刀,只有3.0的。于是只有自己磨了。磨得好不好先不说,为了提高最大钢性,切削刃部分和刀把是一体式的,单单买一把HRC 66~68度 20*20*200的白钢刀就接近两百块了,一把白钢刀对半刚好磨两把,把多余的部分线切割掉,然后慢慢磨3.5宽R前角的各个角度,成本我算算给大家听。

1:白钢刀200块,一分二做两把,本地市场买不到,快递运费+10块。

2:线切割一分二,把切削刃多余部分割掉,大概40块切割费左右

3:一个月薪两千多块的师傅足足搞一个班,就算他人工70好了。

   200+10+40+70=320块,一把宽3.5的R切槽刀最基本的生产成本是160块,如果有合金可转位双头使用的3.5宽的R切槽刀片,300块一片我都毫不犹豫买下来了,实际上如果有得卖的话这个刀片绝对不用超过100块

引用 网友F:
“根据不同的直径和螺距的工件,将刀杆的底部直接磨斜,主副后角自然就一边加一边减了”。
确实是好方法。
所说购买白钢条时的选择,更是经验之谈。

网友G:
楼上说的有点太/?/;你可以用16*5*200的白钢刀啊;在买有一个刀盒就可以了.不是也可以吗;你那是浪费啊;
比你说的节省多了'

网友:
你以为我有钱多得没地方花吗?我的发言是亲自经验,拿20*5的白钢刀再用刀盒固定是达不到我要求的。外面专门用于固定几毫米白钢刀刀盒的三几十块就有一个,我买过用两下就仍废铁回收箱里了

   此刀要完成整个工件的外园仿形切削,一直从平端面、端面倒角、切槽,槽口倒角、车外园、车后面的端面台阶,最后将工件切断,有空你也试试。赶着用时间紧迫,要不我还会送去涂层公司表面涂层

  主席说过,实践就是真理!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有点太/?/;你可以用16*5*200的白钢刀啊;在买有一个刀盒就可以了.不是也可以吗;你那是浪费啊;
比你说的节省多了'

网友B:
民族工业的落后就只能让大家在最落后的环境里用最落后的方法解决问题了,想想也不能说楼主的不是,好歹有了一种不怕困难解决问题的精神!
用可转位刀具吧!
不过还是要懂得磨刀的!
为企业着想就买刀片!退一步,为自己的技术提高要会磨刀!

网友:
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机加工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我入行时立志要成为此行业之中的精英,可以用绝对性的姿态傲视一切同行——当然这是战略上的

引用 网友B:
民族工业的落后就只能让大家在最落后的环境里用最落后的方法解决问题了,想想也不能说楼主的不是,好歹有了一种不怕困难解决问题的精神!
用可转位刀具吧!
不过还是要懂得磨刀的!
为企业着想就买刀片!退一步, ...

网友F:
追风侠所说的当然有道理,不过你是从当老板的角度来看问题。
但对于一个刚入行,还在做机床操作工作的人来说,磨刀应该是种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正如你在20楼所说“不过还是要懂得磨刀的!”
你在17楼贴出了那把刀,制作成本核算在线切割和修磨上偏高了。另外,其前角好像没有超过20度吧。

网友:
前角不是35度就是30度了,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磨刀的成本是非常之昂贵的,数据是有点夸张,不过怎么对比就算一百几十片的刀片来说也很划得来..我已经习惯了动不动就上平面磨床,现在估计用手磨刀手都会震了.有空还是要多多练习啊

引用 网友F:
追风侠所说的当然有道理,不过你是从当老板的角度来看问题。
但对于一个刚入行,还在做机床操作工作的人来说,磨刀应该是种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正如你在20楼所说“不过还是要懂得磨刀的!”
你在17楼贴出了那把刀, ...

楼主:
问下什么是主后角,,什么是副后角!!!

如题   只知道前后角,其它不知道,请教!!!!

网友:
你磨把车刀,可以从外圆处插进去然后再轴向进给,就很容易理解什么是主副后角了

引用 楼主:
如题   只知道前后角,其它不知道,请教!!!!

网友:
用白钢磨内螺纹,我试过,如果是小量生产还好,批量就麻烦,因为要达到表面质量跟速度成正比的话很难,建议还是用刀粒加工的比较好.

网友:
我师傅拿个铁棍给我,去磨出一个刀头的所有刀具精工角度,嘿嘿4天搞定
理论 我是没有问题,就是4天把手感玩出来了.呵呵,和师傅比钻头加工,嘿嘿,安磨钝标准计算我的群钻比他的耐用4小时.,当时乐坏了哦.在那次我在全企业创下了威望,也是唯一一个和师傅PK全系列普车高级系列产品的比武.呵呵,现在想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让他老人家丢脸了

不给他对我说我是学习最短的,7天上机干普通内外孔,9天开始自己车螺纹,
20天T罗纹和蜗杆.全部是产品,不是什么实验哦.
刀具全部是自己刃磨,当然我对刀具数据做过系统的处理和绘画,我始终认为理论很重要的
请大家注视这个,虽然现在的工资少的可怜,但是还是不放弃,混点所谓的经验就自己但干

网友(2011-11-30):
引用 楼主:
可转位刀具经常用,,,,,但、那有什么  ,换了  换 !!1没意思!!只想问下各位高手有什么经验  !!! ...

我会在白钢刀上开槽,你们那个会?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我会在白钢刀上开槽,你们那个会?大家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