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能提供数控砂轮修整器?

楼主(2008-04-22):
哪位朋友能提供数控砂轮修整器?

网友:
你想要的是修什么砂轮的修整器?

网友:
我会做,但爱莫能助啊

网友:
将砂轮夹在数控车的主轴上面,将金刚笔对正中心,然后编个程序修,你要什么外形轮廓都修得出来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能提供数控砂轮修整器?

网友:
就这简单?不会吧,我听说过 ,要好几万一台呢,大家谁知道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A:
追风说的不错,数控的吗.
看你修什么砂轮,可以和我联系:mail: KENTSTEEL15@YAHOO.COM

网友:
几万块一台什么数控砂轮修整器,买台沈阳6140的数控车来专修砂轮算了 修无心磨这么大的砂轮都没问题啊

引用 网友A:
追风说的不错,数控的吗.
看你修什么砂轮,可以和我联系:mail: KENTSTEEL15@YAHOO.COM

网友B: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还要加光栅尺啊,当然造价比较高了,

网友:
几万块不是加一套光栅尺概念了,一台沈阳或者重庆机床厂出的6136数控车床的售价也就是几万而已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还要加光栅尺啊,当然造价比较高了,

网友:
修整器和通用机床不是一个概念,我做过几台,当然是精度比较高的那一种,用于修整磨滚刀的砂轮,光造价就要2W左右了。还没算上系统了,

网友:
如果有大车床的话,先在车床上修出大致轮廓,然后再上磨床上用磨床自带的修整器修,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降低金刚笔的损耗。但是,说买台车床来修砂轮是不可能的,车床什么精度?另外,砂轮拆装后同心怎么保证?
另外,请教小叶大侠,滚刀磨的砂轮在它本身的床子上不能修整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刀具磨我研究很少。
如果楼主指的是CBN砂轮修整器的话,那的确是个难度不小的部件,但一般都是外购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电主轴和金刚滚轮,高级点的可以精确控制其线速度以和砂轮线速度匹配来达到最佳修整效果。一般的就是变频器开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