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洁双螺杆压缩机油冷却器(风冷)内部---请教

楼主(2008-04-22):
我遇到一台空气压缩机因为一次换油失误造成油路结焦,整个油路都被污染,最后清洁了油路并更换了原装润滑油,现在的问题是排气温度偏高,夏天无法正常工作。
节温器检查没有问题,风冷强制通风正常!
请社友们出谋划策!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单位也有2台双螺杆空压机,04年投产后其中1台一直机身和排气温度偏高(制造装配有差异),现在一直工作.因为安装在室内,撒热排风没有接到室外也是温度偏高的原因.
可能造成温度偏高的原因仅供参考)
1、由于检修后没有装回侧板,风机的风量有很多从侧板方向逃逸。
2、主机同步齿轮因润滑问题已形成磨损。
3、主机润滑油道不畅。
4、机油撒热器油管不畅。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你分析的4点都很有道理。
我这也在想办法解决,因为我这里是南方,空压机站没有安装标准建设,罩棚的设计很不合理,属于半开启是的,通风的流量不大,现在我们进行了改进将风冷排出的热风集中回收经管道排到罩棚外部,多少能缓解一点。
我们的机组曾今因轴承损坏造成阴阳转子咬合,最后经过研磨更换轴承就使用了,还有一次就是换油失误,当然大家都知道更换机头和油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大家也都明白不现实!
我还有一个思路就是降低进机组冷却风的温度。
我是一个喜欢机械的电气人员,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
今天我们给2台双螺杆空缺压缩机维护保养,也发现润滑油的空冷器损坏、并轻微泄漏,只有备用和准备更换,因上面是厚厚的油漆,不能确认具体的材质,英格索兰产的,估计是铜+铝翅片。等备件到货后维修

网友(2008-07-10):
你用的是什么油呀!还积炭,应该整个油路被积炭堵了,应该用积炭清洗剂加入原润滑油中运用机械洗法,开机2小时左右,再将油放掉,估计油冷却器堵得厉害,建议将油冷却拆下用积炭清洗剂浸泡,效果会更好!

网友:
有原理图吗,我单位用的是水冷的,有一次是因为过滤器阻力变大导致排气温度高。

网友(2010-01-30):
风道要保证,实在不行,温控阀强制全打开,空压机热气全排放到户外,用压缩空气吹冷却器的外翅片,要吹干净,内翅片要有专门的液体洗,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