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从断面分辨出齿断的原因吗?---考考大家,如图

楼主(2008-04-22):
这两个齿的断裂原因是不同的,

你能从断面分辨出各自的断裂原因吗?

网友:
人为破坏。

网友:
材料缺陷,有裂纹源。一号齿先断二号齿受冲击后也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次序应该是讲对了,但分析不科学和正确。

这坛子有搞宏观断面分析的同志吗,给咱分析一下。

网友(2008-06-23):
典型的疲劳断裂,可能的原因:1、热处理有问题;2、齿根圆角有问题;3、材料许用应力不够

网友:
这象是在请教啊,哪是考啊,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2号齿看不清,1号齿从图中可以看出断裂面处晶粒颗粒粗大,晶粒粗细明显不均匀,另外材质本身应该是有小的裂纹导致应力集中逐渐损坏。总的来说应该是材质与热处理出现的问题占主要原因。

网友(2008-08-11):
从一号齿看,应该是分三次受到过载冲击.导致齿断裂

网友:
大家冷静

只一张图片的信息量太少,单靠这一张图片,无法准确判断损坏的根本原因.各位说了半天都是可能因素.呵呵
如果真的想找到根本原因,需要参照的因素还很多很多啊.
如此一张照片找原因,真的不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啊.

网友:
是的,这么一张照,是看不了什么的,

网友:
多拍几个方向的图片,光这两张图还看不清楚。

楼主:
提示一下

疲劳断口和脆性断口在宏观形貌上是有明显差别的。

这两个齿的断口形貌应该是很典型的。

可能大家都没有仔细看。

网友:
润滑不好,打齿

网友(2010-10-13):
既然考大家怎么不把你的分析或者答案贴出来啊?

网友:
材料有缺陷吧,1的材料有裂纹,2的强度不够

网友:
根据宏观断面来看,就是脆性断裂。有冲击载荷作用,对一号齿而言,断裂过程有三处节点。
可以断言,就设计分析角度,属设计强度不够。

网友(2013-05-25):
1是先疲劳断裂,后脆性断裂
2是脆性断裂
答案呢?

网友:
不好分析,齿轮的材料及热处理,使用工况等等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