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钢板淬火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2):
时下恰好要设计一个非标的东东。零件尺寸为400*500*10mm,材料为45#钢。我要求硬度达到45-50HRC.两平面粗糙度0.8。采购反映供应商不爱做,担心变形太大,磨削量大。所以想请教大侠,这个零件倒底能不能做出来?变形到底有多大?要留多少磨削余量?谢谢

网友A:
RE:大面积钢板淬火变形问题.

工艺:1.气割下料410X510X15
             2.脱(退)火处理
       3.刨六方:400X500X11
               4.淬火
        5.平磨上下面,保证尺寸10
这个工件不难加工,主要是要控制开裂和变形量

网友:
变形还算是好的,倒霉的是开裂
45#钢件的易裂尺寸范围为5-11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1.气割下料410X510X15
             2.脱火处理
       3.刨六方:400X500X11
               4.淬火
        5.平磨上下面,保证尺寸10
这个工件不难加工,主要是要控制开裂和变形量

请问脱火处理指的是正火吗?

网友:
字打错了,是退火处理